楼主(2015-01-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给伺服发送脉冲,机器就会根据你的脉冲走相应的距离,但是一般这个走的距离是有一定滞后的,比如10mS,
清除信号可以清空掉尚未走完的脉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伺服发送脉冲,机器就会根据你的脉冲走相应的距离,但是一般这个走的距离是有一定滞后的,比如10mS,
清除信号可以清空掉尚未走完的脉冲量,

先谢谢你。发完脉冲,伺服有10MS的滞后,那它一般是用在脉冲发送完毕标志后面吗?那么他一般会用在什么地方?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