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和串口,自由口协议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5-01-12):
如图所示,初始化SMB30=16#09,发送数据VB101=16#CC,
//SM0.1 MOVB 16#09 SMB30 无校验,数据位8,波特率9600,自由口协议
MOVB 1 VB100
MOVB 16#CC VB101
SM0.5 EU XMT VB100 0
在线监控VB101=CC,但是连上串口,监控不是CC CC CC,是不是没通讯上,程序是照着案例操作,应该没问题
专心搞钱

网友A:
你用的是s7-200什么型号和通信电缆什么型号,我测试可以。

楼主:
,我用的USB转485接口,是不是哪里不对,测试时用的台式机,没有COM口,最终是要PLC和工控机通讯,工控机支持232通讯,
专心搞钱

楼主:
,我用的是cpu 226,两个接口,一个下载,一个通讯,USB转485接口线,
是不是哪里不对,测试时用的台式机,没有COM口,最终是要实现PLC和工控机通讯,工控机支持232通讯,
刚接触,请教楼主,对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中间的定义字符不懂,字符为@ 00 01 01 #,@位起始,#为结束,想要第一个00代表MB0,第二个01代表MB5,第三个00代表MB7,这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需要多个RCV指令或者多个XMT指令啊,还是说只能第一个代表MB0,下面依次排,功能码又是怎么个定义的意思啊?
专心搞钱

网友A:
建议使用USB-PPI+专用电缆,字符为@ 00 01 01 #是要一次发送还是逐个发送?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下载用进口PPI电缆,串口连接用专用电缆,我用的是USB转285接口的,还是接受到的数据不是一排CC CC CC ,上个图
按理来说,应该是串口1秒接受到1个C,可是串口不停的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都没错啊
专心搞钱

网友A:
USB-PPI+专用电缆国产的就行了,你和串口软件通信用的是226的Port0还是Port1

楼主:
PORT0连接USB转485电缆线,PORT1下载监控(原装PPI电缆),还没找到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
专心搞钱

网友A:
这样吧,你用原装PPI电缆插到PORT1端口上,PORT0暂时不连接,PPI电缆和串口软件COM口号要一致,再试试

楼主:
PPI电缆和串口端口号一致?PPI/PC是usb接口的,插在电脑上,没有com口出现啊,电脑本身不带com口,只有插上USB转485接口的线才会出现com口,很着急啊,试不出来
专心搞钱

网友A:
usb-PPI编程电缆驱动程序装了没有,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有没有?的符号,有的话就是驱动没有装。截个电脑设备管理器图看看。

楼主:
PPI下载很正常,COM口驱动也正常
专心搞钱

网友A:
没道理不行呀?先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去,再用下载那根电缆插在PORT1端口上,串口软件端口号设置com5并在HEX显示打√,串口软件

楼主:
感谢楼主,感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我的USB转485线,定义1,2为485脚,PLC定义为3,8.
但是我收到的不是一排CC CC CC ,变化是按1秒变化的,但是是06 06 06 06,革命尚未成功啊
专心搞钱

楼主:
我也是醉了,USB转485的线,它转出来是1———A,2——B
A表示的是485的负极,B表示的是485的正极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