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的批量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5-01-12):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是控制36个电磁阀,6台变频器。问题出现了就是每次上电复位的时候要一个一个的复位,比较麻烦。在论坛上也看到有个提问,有朋友说RESETP,RESETI这两个,可我没找到啊,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小弟感谢啊。

网友A:
直接mov值不就完了吗?

网友A:
用for指令也能搞定

楼主:
请楼上两兄弟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不怎么明白,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比较费解?难道是说你的36个电磁阀和6个变频器是上电后就开始得电工作了吗?
还是说需要将36个电磁阀和6个变频器一上电就复位一次?
如果是后者那建议楼主将控制36个电磁阀的Q点按照双字排列分配,如下!
L L#0
T MD500

楼主:
4楼兄弟,是上电复位初始化

网友C(2015-02-13):
RESETP,RESETI这两个好像是在 STEP 7 Professional V11中才新增的,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D:
5楼的兄弟,补充4楼的没有给你注明的部分,在OB100编辑4楼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