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继电器输出改晶体管

楼主(2015-01-12):
请教各位大大欧姆龙CP1H的继电器输出PLC改晶体管作脉冲输出控制伺服
??网上说的有点搞不懂

楼主:
欧姆龙CP1H继电器输出的想改成晶体管控制伺服来学习下,但按在论坛里的方法改就没有成功过,,,,如果那位大大改成功了分享下啊,,,

网友A:
要改板子的,万一弄坏得不偿失。买一个晶体管的就OK了啊

楼主:
经过努力00.01还是能改,不过02.03就不好改了因为继电器线圈公共端是一起的,

网友B:
可以去掉继电器直接串一个2K的电阻直接输出,见下图。
[attachment=131818]
[attachment=13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