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12):
有台台达触摸屏dop-b10s615和三菱fx3u通讯。因为线断了。两头颜色又不同。现在不知道怎么接了。希望大师帮忙。 触摸屏这边是 9头的有五根线, 分别是 1 号兰 4号红 5号白
6号黑 9号绿。 三菱plc这边是 8头的, 1号 黑 2号棕 4号橙 5号黄 6号红 7号绿。 有没有接线图或者方法啊。R422或者R485

网友A:
按422通讯接,对照触摸屏的说明书的引脚定义和三菱针编程口的引脚定义来接,不难。就是8针编程口的引脚编号看仔细点。

楼主:
问题是,没有说明书上的那个线号。因为是改装的机器。所以现在 不知道怎么接,按那个图接。是以触摸屏那边的插头接,还是一PLC的接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原来是有两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