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触摸屏哪个牌子可以支持中文输入啊

楼主(2015-01-12):
想找一个触摸屏连plc,输入某设备名字,然后在打印出来。求教大神们啊?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A:
大部分中高端机都支持,某些还可以手写汉子,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B:
威纶通的屏就可以输入中文。

在东莞市

网友C:
大部分触摸屏支持中文,如果配置低的话可以选择国产 价格较低,配置高的可以选择西门子等进口触摸屏
永远年轻

网友D:
新款的都行吧

网友E:
1楼正解!

网友F:
华北工控,三菱等好多品牌都支持中文还是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