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2DP能同过DP编程吗

楼主(2015-01-12):
正在学习S7-300,编程线是西门子原装的USB编程线,用MPI连接电脑没问题,想试试用DP口跟电脑连接,就是连不上,PLC不组态DP子网BF灯不亮,组态了DP子网后BF灯就常亮了,但DP上没有组态任何从站,电脑也连不上。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啊,设置PG接口,选择PROFBUS 就行啊就可以用DP连接电脑也可以查看DP总线上挂的站点啊

楼主:
还是不行啊,发几个图片,大家瞧瞧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貌似用编程线用PROFIBUS通讯下载程序不行的,需要装CP卡

网友C:
你那个编程电缆线支持DP通信吗 以前CP5611卡好像可以

网友D:
可以,但是先要通过MPI口配置下D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