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1-12):
今天碰到个问题,主要没搞过,请大神帮帮忙解答下,有个设备总功率是一百千瓦,现在要安装电表,那就得选型电流互感器和电表啊,不知道选择多大的互感器,这个是怎么算的,大神帮帮忙,跪谢

网友A:
100KW 功率电流要200A左右,如果小电机多,那电流将大于200A此时不能选择200/5的互感器 可以选择300/5或者400/5互感器,建议选择300/5
永远年轻

网友B:
电流互感器选择时最好与你总电流大小匹配才能准确。电表都一样的,就看你的输入电流是多少一般为0~5A,及0~1A。
电流互感器选择时就要看输出与电流表匹;变比与你总电路大小匹配。二楼的建议可以采纳或选250/5的也可以。
精度没要求,就选0.5%;否则要0.2%精度的。

网友C:
300/5

网友D:
300/5 电流互感器。

网友E:
额定电流指示在 表盘的1/2~1/3处为合适的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