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GX-Developer创建工程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5-01-13):
我的电脑是新装的WIN7 32位操作系统,三菱编程软件版本是V8.86,安装步骤没有问题(我以前在另一个电脑上安装过),监控专用功能也没有勾选,就是打开工程初始化失败之类的,请问在不更换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难道真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还是再找一个适合WIN732位的版本?
请熟悉这个问题的师傅们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A:
电脑之前是否安装过其他版本,把相关文件全部删除,(包括注册表),重新安装。

网友B:
有一个REG文件,注册一下再安装试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网友C:
这个我也遇到过,问题出在你重装系统后第一次安装吧?并且是安装在你指定的文件夹,如果是第一次安装应该直接安装在默认文件夹一般是在C盘,如果不想安装在C盘,安装好后直接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在你指定的文件夹 ,这样就可以用了,并且只要你不是重装系统,以后无论何时卸载、安装都可以安装在你指定的文件夹
永远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REG文件,注册一下再安装试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非常好,解决了,谢谢。楼上和楼下的我试过了,没成功,还是谢谢你们。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后来重装了系统就OK了

网友E:
我用64位的WIN7都能用GX-Developer!都没有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