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伺服电机转速

楼主(2015-01-13):
伺服控制器脉冲输入集电极开路最高输入200K 伺服电机编码器为增量型2500P 4倍频后为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那么这台伺服电机是不是最高只能1200转/分钟 集电极开路如果输入高于200K那么伺服电机旋转是什么状态 手册上说伺服电机可以达到3000转/分钟 怎么才能达到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A:
如果高了伺服控制器就接收不了。所以速度也跟不上去了。要想速度快可以调电子齿轮比的。只要不高于伺服的额定转速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一直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