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 程序求助

楼主(2015-01-13):
请教大家闪存写入的下面这一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找了手册没找到,谢谢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个要看模块的使用手册 ,别跟我说没有,那是你没仔细看

网友B:
图片中的么?算数运算,缓冲存储区存取指令,怎么会找不到呢

网友C(2015-03-12):
从56步起的那部分,明显是在写参数啊。

网友D:
G20000缓存里的值初始化,QD75第4轴数据参数,定位数据,速度等设置,通过改变Z7,来改变具体哪个缓存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