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CP1HX型直流PLC,怎么做可以监视24V直流蓄电池的电量,电量低于一定值后给出输出,还需要加什么东西?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入

楼主:
模拟量输入电压上限是10V,24V蓄电池的电量剩余多少怎么知道,通常说的电量与可以检测的电压怎么换算,才能知道还有多少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量输入电压上限是10V,24V蓄电池的电量剩余多少怎么知道,通常说的电量与可以检测的电压怎么换算,才能知道还有多少电?

先用电阻分压,然后接入AD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量输入电压上限是10V,24V蓄电池的电量剩余多少怎么知道,通常说的电量与可以检测的电压怎么换算,才能知道还有多少电?

24V蓄电池充电时电压最高能达到28V左右,假如电压测量量程是30V,你用电阻分压,30V时分压出来电压最高10V就可以了,电池的容量与电压虽然有一定关系,但受电池老化与否有关系,还有自放电的影响,靠电压测容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D:
找个带通信功能的电压表,PLC跟表通信读取数据

网友E:
一块带通讯的表应该比模拟量模块便宜,建议使用。

网友F:
用电压转换器,0-100V输入0-10V输出,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非常精准。

网友G(2015-04-22):
引用 网友F:
用电压转换器,0-100V输入0-10V输出,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非常精准。

我也准备采用这种方式,但是这个测电压还是没法知道电量是多少啊?不知道有什么高见没?

网友H:
好像有 那 个 修理手机的  我看 他们 有 那个 可以 测电板 的 各个 参数  去 找 找 看 有没有 带 通信的

网友I:
  铅酸电池电压和电量关系比较接近,锂电池得用SOC做复杂计算,采集的话,2个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J:
学习了!大长见识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