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请问组态程序怎样实现与PLC连接并控制

楼主:
组态软件是MCGS,PLC是三菱FX2n系列

楼主:
MCGS是嵌入版,

网友A:
MCGS菜单栏里面有个里面有个“工作台”,点击进入,切换到设备窗口,双击设备窗口图标,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添加“三菱PLC就可以了。按上面的步骤设置完毕组态就可以和PLC通讯了。如果要读取PLC数据(如D数据寄存器或M寄存器等)则需要在工作台中的”实时数据库“里面新增对象。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5-04-01):
引用 网友A:
MCGS菜单栏里面有个里面有个“工作台”,点击进入,切换到设备窗口,双击设备窗口图标,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添加“三菱PLC就可以了。按上面的步骤设置完毕组态就可以和PLC通讯了。如果要读取PLC数据(如D数据寄存器或M寄存器等)则需要在工作台中的”实时数据库“里面新增对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嵌入版是触摸屏用的。要通用版才是电脑用的。

网友B:
    一般的PLC硬件通讯方式采用的是RS232、RS422、RS485、USB方式。
     国产组态软件的兼容性很好,比如组态王。只要你的PLC是市面上常见的就能和他通讯,如果比较特殊的还能请他们的研发人员开发PLC通讯驱动。你只需选中对应的PLC,一步一步的设置就能和PLC通讯连接,你编好了PLC程序,在组态王里建立变量,在调用变量就能控制了。
     讲得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你的好好学习。

网友C:
组态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