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需要模块扩展PLC com口的方法

楼主(2015-01-13):
一种利用触摸屏扩展PLC,COM口的方法
普通PLC只有一个COM口,如下图台达DVP14SS2有两路,一路232和一路485,能满足基本使用,但此PLC不能扩展。如下提供一种扩展COM口的方法,不需要扩展模块,利用触摸屏的COM来扩展,点到为止,明眼人一看便知。
图片

网友A:
用触摸屏作为中继读写2个PLC

网友B:
故做神秘,

网友C:
等你通讯断了你就哭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楼主:
看到我用的是基本型的PLC,一般小机器都没有问题的,成本为王

网友D(2015-05-01):
我认为还是很有创意的哦?顶!!!!!!!!!!
血战到底

网友E:
我还是不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C:
这样的应用,唉!我还是要来回这个贴,工业控制,稳定为王

网友F:
没想通这么高

网友G:
什么成本为王,我想问问到底是主机贵,还是扩展贵,?用高成本还走弯路,什么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