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1N-60MT的程序能不能改变类型为FX3G-60M,求助

楼主(2015-01-13):
FX1N-60MT的程序能不能改变类型为FX3G-60M,直接灌入FX3G的PLC用,可以用不?FX2N-4AD-TC能用在FX3G上吗?

网友A:
有些特殊的M,D,参数不一样,可能需要修改一下才行,FX2N-4AD-TC可以用在FX3G上。
FN2N-4AD-TC从原来的FN1N改到FN3G上,需要改站号吗?

网友B:
把那些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一一对应改过来就可以了,其它不用改就可以。单纯更换PLC类型的话没多少要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