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2015-01-13):
add d10 d10z d10这个指令该怎么理解?

网友A:
不清楚是说的啥呀

网友B:
变址寄存器加法.前面应该有一条传送指令定义D10z里面的数据.期待高手给出更专业的答案
下载积分:+5(xiaoyan88) 真是好人!

网友C:
这是变址寄存器的用法,把D10与D10+Z(X)的地址里面的数据相加放到D10里面,注意循环次数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就是变址寄存器用法,注意次数!

网友E:
3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F:
楼主少打了Z后面的数字,三楼分析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