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上有些温度总是显示为0,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13):
有热电阻pt100(带变送器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传入西门子SM231,PLC和触摸屏通过数据线连接。现有4个温度信号在触摸屏上总是显示为零,现场测得温度为33度,且电流信号正常传入到SM231。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发上程序才能看出来?

网友B:
先看通信 再看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5-05-08):
是触摸屏设置有问题

网友C(2015-06-26):
如果通迅正常应检查程序或拔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