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我的PLC型号CP1E-NA20DR-A为何发不了脉冲?
是不是买到水货了?

网友A:
这是继电器输出的,无法输出脉冲

网友B:
你将输出频率调会每秒一次就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声

楼主:
能否更改成晶体管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更改成晶体管输出?

最好的办法是更PLC选择晶体管输出的,其次是将见部继电器进行改造!这个须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否则不建议!

网友C:
继电器 发不可以的 DR就是继电器了 DT才可以

楼主:
I/O板如图,继电器驱动晶体管分别是TR1到TR8,顶标为123
求助改法,最好有元件数据
谢谢大仙!!!!!!!!!!

楼主:
IO驱动板如图
附件: IO板.zip (1983 K) 下载次数:28

网友D:
我也有个欧姆龙CP1H继电器输出的想改成晶体管控制伺服来学习下,但按在论坛里的方法改就没有成功过,,,,楼主如果改成功了分享下啊,,,

楼主:
注1 在通过ACC(888) 指令( 连续模式) 控制速度期间以与ACC(888) 指令相同的目标频率来执行PLS2(887) 指令,即
可获得定距离的中断馈给。 在该应用中,将不会通过PLS2(887) 指令来执行加速,但若将加速率设定为0,则
出错标志将置ON,且不会执行PLS2(887) 指令。 因此请务必将加速率设定为除0 以外的其它值。
2 如果在停止脉冲输出到停止之后的一个循环时段内( 即当脉冲输出进行中标志为ON 时) 执行PLS2(887) 指令,
则脉冲输出将在停止之后的下一个循环中重新启动。
但是,如果脉冲输出是因INI(880) 而停止的,则脉冲输出指令将在停止输出的一个循环之内变为无效。 此时,
将一直执行指令直到脉冲输出进行中标志置OFF 为止。
3 PLS2 指令只可用于晶体管输出型CP1E N/NA 型CPU 单元。
若为晶体管输出型CP1E E 型CPU 单元或继电器输出型,则适用NOP 处理。

好像不支持啊!!!!!!!

网友D:
经过努力00.01还是能改,就按上面图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