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欧姆龙小型CP1L 4AD扩展模块怎么卖的比西门子还贵啊

楼主(2015-01-13):
请教下 欧姆龙小型CP1L 4AD扩展模块怎么卖的比西门子200的 4AD模块还贵啊 西门子4AD不到500块吧 欧姆龙4AD的700多吧

网友A:
因为西门子的200系列,性能,不如三菱的FX系列和OMRON的小型机。

网友B:
不能只用品牌来比较,同一品牌下也有高端、中端、低端的产品。

网友C:
定价策略不同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都是小型机啊 西门子200应该是比日系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