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大侠请进···小弟真心求助····哈哈

楼主(2015-01-13):
我刚接触伺服电机
电机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
我写了这样一段程序,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帮忙看一下 我要控制伺服电机每次旋转120度
LD X12 DRVI K3333 K10000 Y0 Y2
LD X13 DRVI K6666 K10000 Y0 Y2
LD X14 DRVI K10000 K10000 Y0 Y2
分别强制把X12 X13 X14制ON 电机都不转动
但是3个同时制ON就可以转动 然后在改变X12 X13 X14的通段可以实现电机旋转120 240 360度 求大侠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重复定位了。输出只能一个。

网友B:
双线圈。你这叫“三线圈”

网友C:
LD X12 DRVI K3333 K10000 Y0 Y2
LD X13 DRVI K6666 K10000 Y0 Y2
LD X14 DRVI K10000 K10000 Y0 Y2
信捷的脉冲指令 不能同时出现在上下步。。。
如果必须要这么做,你可以借助SET S0 STLS0步进指令试试。。。

网友D:
你可以这样用步进指令变化 DRVI D300 K10000 Y0 Y2

网友E:
出现双线圈 用步进指令试试

网友F:
指令使用问题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2015-02-13):
信捷伺服电机程序,不能这样写,Y0同时输出,和双线圈道理一样
常熟工控

网友H:
定位指令只能使用一次多次使用就相当于双线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