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和伺服电机    刚接触伺服   很多问题不了解  真心求教
我要控制电机旋转 120   240  360度
我是这么写的  手动程序
LD   M12    DRVI   K3333   K10000   Y0  Y2
LD   M13    DRVI   K6666   K10000    Y0  Y2
LD   M14    DRVI   K10000   K10000   Y0  Y2
我分别制ON   M12   M13  M14电机都不转动
但是我把M12   M13  M14一起制ON 电机就可以转动
然后改变其中一个辅助继电器的通断  可以实现旋转120   240  360度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最好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好,把120 240 360均分,可能你程序里面有什么辅助触点限制M10~M12

楼主:
电子齿轮比是1:1    M12-M14   其他地方也没有用 - -!  我不知道为什么单独制on不能动作   3个一起制on就可以控制

网友B:
是不是分了支步啊

网友C:
如果是信捷的PLC,写两条以上这种指令需要用状态转移才可以。否则不能执行。

网友D:
双线圈了。用block...

网友E:
用伺服多段位置指令即可轻松实现

网友F:
三线圈输出,当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