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BD通信问题FX3U-单片机

楼主(2015-01-14):
232BD与单片机通信,一直没有问题,最近停机一段时间后,再次开机时都不能通信,必须等1个小时左右才能通信上,不知道为何?高三来指点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像是虚焊造成的,检测下单片机的电路

楼主:
应该不是虚焊问题,每晚停电后,第二天开机时就通讯不上,一定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才能通讯,不知道为何,是PLC问题还是单片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