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TC温度模块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5-01-14):
如果启动两个通道以上,发现通道之间会有干扰。具体表现:通道1加热,通道2不加热,但是,通道2的温度也在上升。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2015-04-02):
同样遇到此类问题,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B:
假货的说吧

网友C:
假货。遇到过,后来换个模块就好了

楼主:
已经换松下PLC了。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真假没有验证。

网友D:
不认真看说明书时后果。三菱的这个温度模块四个通道输入不带隔离。热电偶要选“非接地”的。就是要选用信号线和探头绝缘的热电偶。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