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C1000的使用

楼主(2015-01-14):
第一次使用,1到9端子该怎么接线,怎么接传感器,直接接导线代替传感器测试一下机器可以吗?万分感谢

网友A:
需要电阻模拟温度传感器!看一下侧面的标签,上面有输入传感器的规格,比如PT100什么的,还有输出,看端子是二路输出,但是还是要看标签,是4-20MA还是电压输出。

网友B:
去台达网站下载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