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 B系列问题

楼主(2015-01-14):
请教,用DOPSoft软件怎么把一个屏的程序复制到另一个屏(一样的屏),谢谢

网友A:
前提是原来往屏内下载程序时没有选“禁止画面上载”。

楼主:
哦,同一个牌子型号不同,尺寸是一样的,可以移植过去吗?
lzzgogo

网友B:
可以的,184495784QQ

楼主:
是三菱的PLC FX2N-64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