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一个编码器,用C251 怎么能重复检测二段长度脉冲?

楼主(2015-01-14):
AB相的编码器,检测一段距离是很好用的直接用RST来复位C251就行了,关键是,我要用一个编码器来检测二段距离的脉冲。
比如 第一段是3000P 第二段是200P 如果我用RST C251 在200P时就清0了,到不了3000P 。
新手上路,请各位老师解答!!!

楼主:
用的在菱PLC FX3U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不要复位。

网友B:
用比较啊
ld = c251 k3000 move c251 d200

楼主:
用比较指令只能比较一段啊,我的意思是,编码器在不停的转,打个比方,每隔3000P 和200P
都执行一个动作,如果不RST,C251会不停的增加。
能具体说一下吗?新手上路~~~

网友C:
用两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实际用起来可能有误差啊,如何克服

网友F:
没怎么看明白,我的理解是,假设编码器从0开始记,计数达到200时执行动作A,计数达到3000时执行动作B。动作B执行后复位计数器。现在问题是,编码器到200的时候并不停。如果把计数值到200的时候复位计数器,执行动作B要从零开始计数。
好吧,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典型的使用高数计数中断的案例。

网友G:
只要把200和3000看成200和2800,加普通计数器1个,这样好做不

网友H:
再用一组高速计数,比如说用C252
硬件配线上就把A相同时接两个X点,B相也同时接两个X点

网友I:
第一段3000,第二段200,累加上去第二段就是3200啊,计数到3200再RST啊! 也就是 =>3000第一段比较执行 =>3200执行第二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