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FX3G usb通讯

楼主(2015-01-14):
我有一个FX3G-40M.USB口不能与电脑通讯.422口可以与电脑通讯请问各位大师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装驱动!

楼主:
不知装什么驱动?

楼主:
422通讯口有驱动

网友B:
FX3G的USB口要装驱动,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0257.html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有的简易usb线只能充电用,要用那种能传送数据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