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显示问题? 开关—>基本设置—>文本—>直接标签/注释标签???

楼主(2015-01-14):
开关—>基本设置—>文本—>直接标签/注释标签:
如果只设置成直接标签 模拟的时候能显示开关字体;
如果只设置成注释标签 模拟的时候不能显示开关字体;

网友A:
注释标签,模拟的时候不能显示很正常。
有些东西要根据PLC的一些地址的数值来显示的

网友B:
注释文本显示的前提是:首先要建立注释组,然后通过软元件来调用注释组内所需要的注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