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各位大神,我是新手。
我现在用变频器控制传送带传送,然后我想用PLC检测它输出了多少脉冲,然后在达到那个脉冲时做下一步的动作。
求各位大神指教要如何编程?

网友A:
引用楼主力力力于2015-01-14 18:33发表的 如何用PLC检测输出脉冲量?求指教! :
各位大神,我是新手。
我现在用变频器控制传送带传送,然后我想用PLC检测它输出了多少脉冲,然后在达到那个脉冲时做下一步的动作。
求各位大神指教要如何编程?

如果你使用的是富士的MEGA变频器,那么可以通过FMP端子输出脉冲至PLC的高速输入口。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富士的MEGA变频器,那么可以通过FMP端子输出脉冲至PLC的高速输入口。

Good Luck~

怎么编程实现?可以详细说说吗?新手 确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