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4):
我下了软件安装了也装了仿真软件,但是和FX2N连接的时候怎么设置?USB连接线和接口都查上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提示是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再执行。

网友A:
没用过FX系列,Q系列的直接选择USB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真的不能解决吗???

网友B:
通讯设置里面设置一下,看看你的com是几号。

楼主:
谢谢大家了。但是没有楼上说的端口啊?需要连接线的驱动啊!!是吗?

网友C:
电缆驱动装好了没有?
如果是装好驱动了,查看com端口是否正确。
QQ.761372927 联系我咱们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D:
数据线应为USB转RS232数据线,FX-PLC侧接232接口,PC侧USB。
必须首先确认USB接口端口为电脑的第几个COM口,在连接设置里选择串口连接,RS232选择对应的COM口。
数据线必须安装驱动--线缆:USB-SC09

网友E(2015-03-11):
1、如果用SC-09编程电缆的话,首先需要安装购买电缆时的随机光盘驱动程序,步骤是插入光盘至电脑光驱,然后将编程电缆的USB接口插入电脑USB,然后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就完成电缆驱动程序的安装。
2、鼠标右键点击电脑桌面“我的电脑”,点击“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点击“端口”就可以看到你线缆驱动的“com"口是多少了。
3、现在可以打开PLC编程软件,并将PLC上电,然后用编程电缆将PLC与电脑进行连接了。连好线缆后,点击PLC编程软件的“在线”按钮,再点击“传输设置”,双击“串口”图标,然后设置你刚才安装电缆驱动时看到的“COM”号就可以上下载程序了。
  • 下载积分:+1(chenshiji618)

网友E:
    按照以上的步骤一定会成功的,另外在百度也可通过视频收索三菱PLC与电脑联机视频,祝你好运。。。。

网友F:
    有耐心一点,USB的话要装驱动的 选对Com口多试试就好了

网友G:
    首先找到设备管理器下的USB的驱动接下来
    第一步 [attachment=132708]
    第二步 [attachment=132709]
    第三步 [attachment=132710]
    第四步 [attachment=132711]
    第五步 [attachment=132712]
    不行就重启一下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H:
提示是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再执行。
这个意思就是叫你换一下COM口。
点一下左上角,有一个COM那里可以改的,从COM1 2 3 4 5 6 都试下

网友I:
PC使用串口转USB要设定正确的COM口 在电脑 控制面板 设备管理 里面的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双击里面会找到相关的COM口 然后在相应的软件内设置COM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