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如何控制门打开报警

楼主(2015-01-14):
如何利用一个小电箱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和中继底座和接近开关和一个蜂鸣器控制一个门的报警
例如一个员工在里面作业,有人打开门进来了,接近开关断开,蜂鸣器就报警,门关闭,蜂鸣器就停止鸣叫
请个位大师给个详细的步骤,本人是学徒,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把门做一个接近开关,就是门和门框闭合时断开报警器,当他推开门时,接近开关分离,产生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B:
个人感觉一根线串上旋钮开关,行程开关,喇叭, 你这个要求就搞定了,
有人在里面时打开旋钮开关, 此时有人进来时行程开关导通喇叭响起,关门行程开关断开 喇叭断掉

网友C:
这个简单就向冰箱内灯一样。

网友D:
应该还需要一个直流24v电源,蜂鸣器和接近开关是24V的话,用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控制继电器,蜂鸣器接常闭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3-10):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学习促进!

网友F(2015-06-25):
用行程开关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