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FX3U的问题

楼主(2015-01-14):
请问各位大侠,以前没有用过FX3U的PLC!请教一个问题:FX3U的兼容FX2N吗,FX2N读出的程序可以直接写入3U吗?谢谢!还有,FX2N-4DA可以使用吗?程序FX3U是否和FX2N的一样呢?

网友A:
读出FX2N程序,改变PLC类型为FX3U,即可灌入FX3U
FX2N-4DA可以一样使用
不同点是用于定位的时候,一些软元件不一样。
详情看电子档:

网友B:
买了一台3U的,还没开始使用,又学习了!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C:
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3U,3U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