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Fx1n-40 run灯不亮 error灯闪

楼主(2015-01-14):
三菱Fx1n-40 run灯不亮 error灯闪,画了个定时器 t0 k500 进去,在线监测直接就到。 t0 K500 最大范围
3276.7
求高手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PLC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写入的程序有问题。
先清除PLC内存,看还ERR不,如果ERR那PLC坏。然后重新灌程序试试,如果灌程序后ERR,检查下程序。

楼主:
我就是看下程序坏没坏 写了个x0-t0 k500'就这么一条

网友B:
估计是程序问题

楼主:
是我画的程序还是PLC平台的程序

楼主:
我这里程序是没有问题,硬件那里能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水货控制器

网友C:
我碰到一台仿货1s的,正常运行一个月后,一天上午开机正常、下午上班开机突然这样子;至今还没有恢复呢。可以使用低版本编程软件初始化或者格式化试试。我在信捷的plc上试过几次,有的可以恢复正常

楼主:
这个设备应该用了有几年了,能分析下硬件故障么

楼主:
编程软件初始化或者格式化怎么操作

网友C:
使用几年了,可能真的硬件已坏。看你是哪个版本软件。works2的话,在在线那里:plc存储器操作

网友D:
三菱PLC内部电池掉电严重或程序有错误之处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