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运行时高低电平一直变化

楼主(2015-01-14):
在PLC运行过程中,如何实现运行时的脉冲是高电平、低电平不断地变化着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按下启动按钮后,就会出现一次上升沿,然后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我要怎么做可以使他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不断出现上升沿,下降沿呢?

网友A:
不是有个特殊的寄存器,每S,mS都会翻转的么,
查手册啊

网友B:
不同型号的PLC其特殊功能继电器代号不同,具体得看说明书。

网友C:
按下启动按键,例如I0.0,然后触发一个震荡不就行了,后面的操作用这个震荡操作。。。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PLC中有那种固定时间交替变化的指令,如:0.5秒OFF,0.5秒ON一直重复。只见别人用过M8000通电常开,M8012好像是周期为500ms的脉冲,M8013是周期为1s的脉冲

网友E:
你按下启动按钮后,该状态需要自锁,直到你按下停止按钮后才能解开。
自锁的启动状态与上系统的状态翻转点(根据需要选择1S或100mS)得到他们的上升沿 用于你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