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光双传动不同步变频参数修正

楼主(2015-01-15):
丝光车布夹用双变频双电机带动,新车时两边同步,现在不同步,请问变频参数怎样修正。

网友A:
不知你的变频器是什么牌了....还有在没有修改过同步程序时是外部机械问题.....又或是你换了变频器而没有编写程序....丹佛斯和施耐德的这方面用得比较普遍....

楼主:
用的三菱变频,是布夹链条磨损产生的两边不一致。

网友B:
这种设备一般都模拟量控制,建议以一台变频作为基准,修改另一台变频器模拟输入增益,快了调小点,慢了调大点,很简单。

网友A:
这两个电机的主从控制比较特殊..不是速度同步而是位置同步...在不更换变频器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在电机上安装编码器和在PLC上装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那从低速到高速会有偏差吗?是不是低速时同步,到高速就不同步了。我指的是3楼的做法。

楼主:
4楼楼主最好说的再详细一点,是否要改plc程序,通过4da模块控制两变频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