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采集的数据保存在U盘中 不用PC

楼主(2015-01-15):
如何把PLC采集的数据保存在U盘中 不用PC,可以用触摸屏,再求大神们推荐一款触摸屏,价格600左右吧。(与fx3u连接)
在此先谢谢大神们啦.

楼主:
大神们,求指教,谢谢啊!

网友A:
估计比较难找.
另外,PC存储功能更全面一些,也更直观且便于操作.

楼主:
确实很难找,找了好久没有啊。

网友B:
可以用维纶屏的历史数据来做。可以保存到u盘里

楼主:
谢谢,现在用的就是威纶通。

网友C:
用户程序保存在哪?断电能保持多久?

网友D(2015-03-05):
用维纶MT系列的触摸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