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一台富士 RYC152C3-VVT2 伺服控制器 在设定电子齿轮比时进入pn01里的no01应该显示电子齿轮比分子数 但是进入后显示Hxx 进入下一层菜单后显示Lxx   进入no02设置电子齿轮比分母时也是这样显示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子齿轮比应该怎么设置 Hxx和Lxx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因为P01的参数最大设置为32767,所以数码管显示不够啊。

Hxxx上三位,Lxxx下三位,组合起来可以显示6位数据。

不过富士的伺服用软件设置起来舒服,用数码管显示设置起来太痛苦了。

Good Luck~

楼主:
那么H30 L611 应该是3061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01的参数最大设置为32767,所以数码管显示不够啊。

Hxxx上三位,Lxxx下三位,组合起来可以显示6位数据。

不过富士的伺服用软件设置起来舒服,用数码管显示设置起来太痛苦了。

那么 H30  L611 应该是30611吗

楼主:
顶起来 问题还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 H30  L611 应该是30611吗

30611,设定值可以在0~99999之间,但是如果在参数可接受范围之外,显示NG。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whshtj)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