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DEBCD指令得到的数值是错的?为什么??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你想要什么值?你认为会是什么值??
我以为DEBCD 指令运行之后,得出来的结果是10000,不知道什么原因,变大了

网友A:
你这样看的结果肯定你不认识
是啊,我搞不清楚为什么D40里面的值不是100000

楼主:
我以为DEBCD指令得到结果是100000,但是不知道为变大了

网友B:
你需要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也就是100000.0转成INT100000,
错误原因,1、BCD码转化也不是将浮点数转为整数 2、直接用浮点数转BCD也是错误的做法,

网友A:
结果不是你这么用的,DEBCD得出的是10进制小数,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将浮点数转换成整数也就是100000.0转成INT100000,
错误原因,1、BCD码转化也不是将浮点数转为整数 2、直接用浮点数转BCD也是错误的做法,

我后来把debcd改了,改成INT就好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第一次用浮点数,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不是你这么用的,DEBCD得出的是10进制小数,会有误差

那个程序里面还有一段跟这个差不多的,那里的BCD指令得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
所以我很纳闷
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