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5):
我用FX3U  485BD 做通信,因为FX3U-485BD是不支持MODBUS指令,所以要用RS指令来做,通讯发送是可以的,但是数据没有返回。

大家帮帮忙。谢谢了。知道的可以加我QQ1976996168

接线是:RDA---------                 另外一种也接来试了。只是通讯正常。就是没有数据返回。             RDA/SDA---------T+
                RDB---------                                                                                                    RDB/SDB---------T-
                SDA---------T+                                                                                                    SG-----------SG
                SDB---------T-
                SG-----------SG

另外一种也接来试了。只是通讯正常。就是没有数据返回。SD灯正常工作,那代表我这边的数据有发送过去对吧?

LD M8002 HC091 D8120(通讯上,所以这个不关事)

LD M8000
RS D10 K8 D40 K8

LDI M2
OUT M8161 (8位/16位模式都试过了都不行。)

LD M1
MOV H01 D10 (站号01)
MOV H03 D11(寄存器功能码)
MOV H00 D12 (控制地址高位
MOV H28 D13 (控制地址低位
MOV H00 D14 (读取位数高位
MOV H02 D15 (读取位数低位
MOV D60 D16 (校验高位   H44
MOV D61 D17 (校验低位   H03
CRC D10 D60 K6(校验程序)
SET M8122

这个是用串口测试的数据。发送下面这个。有接回来就正确了。
[2015:01:15:16:07:48][发送]01 03 00 28 00 02 44 03

[2015:01:15:16:07:48][接收]01 03 04 00 00 04 04 F9 30

网友A:
再加一个FX3U-485ADP-MB 就支持MODBUS了

网友B:
1,灯亮只说明你有数据发送,不代表你能发到对方,2,接线也不对。RDA和SDA,RDB和sdb也要连接

网友C:
modbus 只能用8位数据
校验的市低字节对调试试
用串口监视软件监视一下PLC发出的数据

网友D:
你没有接收复位程序啊!LD M8123   RST M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