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写入GOT问题?

楼主(2015-01-15):
如下图所示:
[attachment=131376]
日本进口的设备,我从GOT里读取程序时出现以上画面,程序我略作修改后如果再写入GOT,会不会不能用?
或者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A:
人机里的版本太低,写入后不会有问题的,版本提高了,不用担心。

楼主:
[attachment=131379]
读取的工程数据是用比当前正使用的软件更新版本的软件制作的
就是所GOT里的程序比我用的软件版本高,这样修改后写入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A:
这样人机里的某些功能会失效,建议你下个比人机里版本一样或更新的版本,然后再进行编写。

网友B:
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编写吧!

楼主:
哦,那就只能下载最新版本了

网友C:
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是担心丢失一些功能,就下载一个和GOT一样的版本再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