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OG功能(三菱伺服驱动器 )

楼主(2015-01-15):
本人使用MR-J4-60A-RJ的三菱伺服驱动器。用在铣床刀库上。
回零功能有一个是DOG功能,请问什么是DOG功能,另外我的电机是绝对值电机,伺服电机带电池,为什么也要回零呢?
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DOG就相当于原点传感器,当原点丢失时就要回原点,一般情况下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G就相当于原点传感器,当原点丢失时就要回原点,一般情况下不用
恩,就是我们常说的回零开关呗,就是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B:
近点狗。原点信号,可用可不用。

网友C:
DOG在原点开关的前面,我接触的程序是在DOG开关触发后,伺服电机由运行速度改为爬行速度,再到原点停止。

网友D:
带电池,编码器断也要回零

网友E:
带电池,编码器断也要回零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