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wincc flxible 不能新建工程,只能打开工程

楼主(2015-01-16):
求各路大神指导,为嘛wincc flxible 不能新建工程,只能打开工程

网友A:
不要用向导 试试

网友B:
要是有以前的工程的话直接在以前的工程里面打开修改

网友C:
又是清理系统垃圾文件优化造成的,本站有解决方法的,论坛搜索功能很强大的。

楼主:
啊哈!找到方法啦还是@guochunyi 大神的方法厉害!

网友D(2015-10-02):
能告诉下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E(2015-11-28):
@guochunyi 的方法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