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电机分辨率 1048576

减速比 1/2.5

滚轮直径是303.33MM

PLC最高脉冲是100KHZ,
请问PLC发出的100KHZ是频率还是脉冲个数?

如果是一个脉冲转0.1毫米,
那电子齿轮比是不是2621440比9529
请问是不是PLC发9529个脉冲,负载轴转一圈,也就是走952.9MM
请问按照PLC发最高脉冲伺服可以走多快?

如果是一个脉冲转0.01毫米,
那电子齿轮比是不是2621440比95294
请问是不是PLC发95294个脉冲,负载轴转一圈,也就是走952.94MM
请问按照PLC发最高脉冲伺服可以走多快?

希望大家都来发表建议,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1、100KHZ是每秒发的脉冲个数
2、1574RPM
3、157.4RPM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B:
你这怎么计算出来的,麻烦列个表出来,没算出来你的答案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怎么计算出来的,麻烦列个表出来,没算出来你的答案

PLC每秒钟发的最高频率100*1000除以9529等于10.49乘以60秒等于629.65最乘以减速比2.5等于1574转/分钟

网友B:
我是这样算的先算每秒需要多少个脉冲,38080  在用100K除 得到2.62mm/s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