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Q系列SFC问题

楼主(2015-01-16):
Q系列SFC编程要怎写可以把S10-S30给全部停止
做急停控制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A:
没用过Q系列 但应该都差不多了吧 ZRST S10 S30就可以了

楼主:
FX ZRST S10 S30 可以, 可是Q系列输不进去呀

网友B:
在梯形图里复位,SFC里面复位不了

网友C:
SFC可以使用跳转指令来实现跳出现执行的状态,当然高级一点的可以使用触发子程序的跳转及结束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