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PLC如何连接两块GOT屏

楼主(2015-01-16):
我们单位有台设备,使用的是Q系列的PLC(Q03UDE)
现在已经有一块GOT屏,是用以太网直接和PLC的CPU通讯的
我想再加一块GOT屏的话,如何连接?是否还需要另外添加通讯模块?

网友A:
GOT只要支持以太网通讯,设置下,直接插交换机~~

网友B:
楼上正解,加一个交换机即可

楼主:
需要加一个路由器?
设置的话如何设置,在哪里设置?

网友C:
交换机就能行。

网友D:
加一个QJ71C24N的通讯模块,可以将另一个屏接在比模块上。

网友E:
可以CC-Link加设备加触摸屏CC-Link模块,远程输入模块与PLC连接端子台实现多台设备触摸屏连接、组成一个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