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attachment=131414]

用感应片控制步进电机(三菱PLC)应该怎么编程呢?一个感应片上开有36个槽,步进电机每次转动一个槽的角度,用什么指令合适?

比如检测槽的光电为X1 , PLC上Y0 为脉冲输出,Y4为方向,

如果用步进写 最好!

楼主:
估计要用到输入中断 ,有谁帮帮忙,写个样例,谢谢!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计数的值当作脉冲量输出。或用SPD指令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计数的值当作脉冲量输出。或用SPD指令来做。

能不能写的示例,谢谢! 这个不用计数吧,只要检测到X1的上升沿,就停止

网友A:
理解错你意思了。用X1控制这样会不准的。不可以计算角度来走吗?难道你每个槽都是不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你意思了。用X1控制这样会不准的。不可以计算角度来走吗?难道你每个槽都是不规则的?

所以说用中断来做应该合理一点,计算角度会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B:
用中断做,可以试一试

网友C:
高速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比较复位指令

网友E:
用ABSD指令控制,最好是单相双向计数器,用Y4的触点控制是加计数还是减计数,用ABSD中数据寄存器的区域范围来实现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