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日本进口机器改系统 正常使用拆机件 大家看看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15-01-16):
客户的进口机器 改了系统 拆机价 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
三菱A系列 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
图片发不出来?

网友A:
很老的PLC,估计用的人很少。

网友B:
回炉可以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如果上电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可以使用。
这个PLC质量还是可以的,特别是输出模块的继电器是插入式结构,更换非常方便,软件GX以上的软件都支持,编程线是25针的。
至于说到的利用价值,就不好说了。同样的一颗螺母用在不同的设备上价值就不一样的。

楼主:
昨天去拆下来的 去的时候还在正常使用 机器是二十几年前从日本买回来的 东西是不错 老板要改成数控系统 就不要了 拆下来后我花了点小钱给收回来了 没事在家研究研究

网友D:
稳定性高,楼主有眼光

网友E:
可以自己玩玩,有合适的项目可以使用。

网友F:
浪费钱,淘汰的,不要收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大A系列,好像已经停产了。功能好就能用,只是坏了的话备件估计不好找。

网友H:
A2的没什么用,体积太大了,还要配专用的I/O线和I/O终端,
白送人,估计都没人用.
300多点,用的了这么多I/O的机器不会乎这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