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85Hz,电机还是慢慢转,冷机就有这种现象发生,如果将频率设置在60Hz就没有这种现象,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负载很重吗?

网友B:
不知电流怎样

网友C:
超频重载运行

网友D:
变频器坏了? 电机烫吗

楼主:
负载不重,电流也没超,输入电压正常,变频器工作20分钟左右就正常了。

网友E:
6楼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F:
电机不是变频电机,换个电机就可以

网友G:
负载重了!你这个变频器功率小,换个功率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重了!你这个变频器功率小,换个功率大一点的。

0.75kw的变频器,电机是0.55kw。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负载较重,因为变频器在超频运行(大于60HZ)时,是恒功率输出。即转带越高,转矩越低。要不你空载试试。

为什么机子热了就正常。

网友I:
这个变频有问题

网友J:
变频器恢复原厂设置,再重新输入参数试一下。

网友K:
你的电机肯定是普通电机。普通电机不适合超频运行,超频运行时电感会徒增,电流升不上去,转矩不够转速就会降下来。

网友L:
电机是普通电机不是专用变频电机,超频运行了,转矩和转速提不上去。把频率降不下去

网友A:
启动时监控电流是多少?

网友M:
要变频电机才行,一般电机到80HZ就没力

网友N:
工频频率不是50HZ吗,为什么能达到80HZ,这样变频器不自动保护吗?电机不会烧坏吗?

网友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85Hz,电机还是慢慢转,冷机就有这种现象发生,如果将频率设置在60Hz就没有这种现象,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变频器可以输出很高频率,普通电机最高额定50HZ,实际应用中<60,也要轻载。=85HZ运行时,转矩下降太多,电机轻载可以启动,很长时间转速才能上升。用变频电机可以快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