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6):
GX WORK2 V1.5版本的新建不了???何解???
如下图:内存不能为written。。。
[attachment=131416]
[attachment=131417]

楼主:
杨站长 出来解惑一下。。。

楼主:
先杀毒!如果不行!再仔细看一下吧!希望你会有所收获!
该内存不能read written常见原因
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错误信息:“0X????????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written”,然后应用程序被关闭。如果去请教一些“高手”,得到的回答往往是“Windows就是这样不稳定”之类的义愤和不屑。其实,这个错误并不一定是Windows不稳定造成的。本文就来简单分析这种错误的常见原因。

一、应用程序没有检查内存分配失败
程序需要一块内存用以保存数据时,就需要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函数”来申请,如果内存分配成功,函数就会将所新开辟的内存区地址返回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使用这块内存。这就是“动态内存分配”,内存地址也就是编程中的“指针”。
内存不是永远都招之即来、用之不尽的,有时候内存分配也会失败。当分配失败时系统函数会返回一个0值,这时返回值“0”已不表示新启用的指针,而是系统向应用程序发出的一个通知,告知出现了错误。作为应用程序,在每一次申请内存后都应该检查返回值是否为0,如果是,则意味着出现了故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挽救,这就增强了程序的“健壮性”。
若应用程序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它就会按照“思维惯性”认为这个值是给它分配的可用指针,继续在之后的运行中使用这块内存。真正的0地址内存区保存的是计算机系统中最重要的“中断描述符表”,绝对不允许应用程序使用。在没有保护机制的操作系统下(如DOS),写数据到这个地址会导致立即死机,而在健壮的操作系统中,如Windows等,这个操作会马上被系统的保护机制捕获,其结果就是由操作系统强行关闭出错的应用程序,以防止其错误扩大。这时候,就会出现上述的“写内存”错误,并指出被引用的内存地址为“0x00000000”。
内存分配失败故障的原因很多,内存不够、系统函数的版本不匹配等都可能有影响。因此,这种分配失败多见于操作系统使用很长时间后,安装了多种应用程序(包括无意中“安装”的病毒程序),更改了大量的系统参数和系统文件之后。
二、应用程序由于自身BUG引用了不正常的内存指针
在使用动态分配的应用程序中,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程序试图读写一块“应该可用”的内存,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预料中可用的指针已经失效了。有可能是“忘记了”向操作系统要求分配,也可能是程序自己在某个时候已经注销了这块内存而“没有留意”等等。注销了的内存被系统回收,其访问权已经不属于该应用程序,因此读写操作也同样会触发系统的保护机制,企图“违法”的程序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操作终止运行,回收全部资源。计算机世界的法律还是要比人类有效和严厉得多啊! 像这样的情况都属于程序自身的BUG,你往往可在特定的操作顺序下重现错误。无效指针不一定总是0,因此错误提示中的内存地址也不一定为“0x00000000”,而是其他随机数字。
如果系统经常有所提到的错误提示,下面的建议可能会有帮助:
1.查看系统中是否有木马或病毒。这类程序为了控制系统往往不负责任地修改系统,从而导致操作系统异常。平常应加强信息安全意识,对来源不明的可执行程序绝不好奇。
2.更新操作系统,让操作系统的安装程序重新拷贝正确版本的系统文件、修正系统参数。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
3.试用新版本的应用程序。

运行某些程序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内存错误的提示,然后该程序就关闭。

“0x????????”指令引用的“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0x????????”指令引用的“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不知你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故障吗?(0x后面内容有可能不一样。)

一般出现这个现象有方面的,一是硬件,即内存方面有问题,二是软件,这就有多方面的问题了。

下面先说说硬件:

一般来说,内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主要方面是:内存条坏了、内存质量有问题,还有就是2个不同牌子不同容量的内存混插,也比较容易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散热问题,特别是超频后。你可以使用MemTest 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内存,它可以彻底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

假如你是双内存,而且是不同品牌的内存条混插或者买了二手内存时,出现这个问题,这时,你就要检查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或者和其它硬件不兼容。如果都没有,那就从软件方面排除故障了。

先简单说说原理:内存有个存放数据的地方叫缓冲区,当程序把数据放在其一位置时,因为没有足够空间,就会发生溢出现象。举个例子:一个桶子只能将一斤的水,当你放入两斤的水进入时,就会溢出来。而系统则是在屏幕上表现出来。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windows2000和XP系统上,Windows 2000/XP对硬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一旦遇到资源死锁、溢出或者类似Windows 98里的非法操作,系统为保持稳定,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另外也可能是硬件设备之间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下面我从几个例子给大家分析:

例一:打开IE浏览器或者没过几分钟就会出现"0x70dcf39f"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的信息框,单击“确定”后,又出现“发生内部错误,您正在使用的其中一个窗口即将关闭”的信息框,关闭该提示信息后,IE浏览器也被关闭。 解决方法:修复或升级IE浏览器,同时打上补丁。看过其中一个修复方法是,Win2000自升级,也就是Win2000升级到Win2000,其实这种方法也就是把系统还原到系统初始的状态下。比如你的IE升级到了6.0,自升级后,会被IE5.0代替。

例二:在windows xp下双击光盘里面的“AutoRun.exe”文件,显示“0x77f745cc”指令引用的“0x00000078”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而在Windows 98里运行却正常。 解决方法:这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问题,winXP的系统,右键“AutoRun.exe”文件,属性,兼容性,把“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项选择上,并选择“Windows 98/Me”。win2000如果打了SP的补丁后,只要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c:\\winnt\\apppatch\\slayerui.dll。右键,属性,也会出现兼容性的选项。

例三:RealOne Gold关闭时出现错误,以前一直使用正常,最近却在每次关闭时出现“0xffffffff”指令引用的“0xffffffff”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的提示。 解决方法:当使用的输入法为微软拼音输入法2003,并且隐藏语言栏时(不隐藏时没问题)关闭RealOne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在关闭RealOne之前可以显示语言栏或者将任意其他输入法作为当前输入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四:我的豪杰超级解霸自从上网后就不能播放了,每次都提示“Ox060692f6”(每次变化)指令引用的“Oxff000011”内存不能为“read”,终止程序请按确定。 解决方法:试试重装豪杰超级解霸,如果重装后还会,到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版本的补丁试试。还不行,只好换就用别的播放器试试了。

例五:双击一个游戏的快捷方式,“Ox77f5cdO”指令引用“Oxffffffff”内 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并且提示Client.dat程序错误。 解决方法:重装显卡的最新驱动程序,然后下载并且安装DirectX9.0。

例六:一个朋友发信息过来,我的电脑便出现了错误信息:“0*772b548f”指令引用的“0*00303033”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然后QQ自动下线,而再打开QQ,发现了他发过来的十几条的信息。 解决方法:这是对方利用QQ的BUG,发送特殊的代码,做QQ出错,只要打上补丁或升级到最新版本,就没事了。

通过上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到,出现故障的原因有好多种,在这里把已经提到和有可能发生的原因列个表,方便查阅。

解决方法

1、内存条坏了更换内存条

2、双内存不兼容使用同品牌的内存或只用一条内存

3、内存质量问题更换内存条

4、散热问题加强机箱内部的散热

5、内存和主板没插好或和其它硬件不兼容等重插内存或换个插糟

6、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

7、驱动问题重装驱动。如果是新系统,要先安装主板驱动

8、软件损坏重装软件

9、软件有BUG打补丁或用最新的版本。

10、软件和系统不兼容给软件打上补丁或者试试系统的兼容模式

11、软件和软件之间有冲突如果最近安装了什么新软件,卸载了试试

12、软件要使用到其它相关的软件有问题重装相关软件。比如播放某一格式的文件时出错,可能是这个文件的解码器有问题

13、病毒问题杀毒

14、杀毒软件与系统或软件冲突由于杀毒软件是进入底层监控系统的,可能与一些软件冲突,卸载了试试

15、系统本身有问题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像SP的补丁,最好要打上。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或更换其它版本的系统了。

使用Windows出现蓝色屏幕是经常的事,而且每每因为不清楚错误的来源而频繁重新安装系统,劳神费时。下列收集了一些windows死机密码,供大家参考。

数值 叙述

0 0x0000 作业完成。

1 0x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x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x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x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x0005 拒绝存取。

6 0x0006 无效的代码。

7 0x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x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x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位址无效。

10 0x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x000b 尝试载入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式。

12 0x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x000d 资料错误。

14 0x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x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碟机。

16 0x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x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他的磁碟机。

18 0x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x0013 储存媒体为防写状态。

20 0x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x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x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x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x0018 程式发出一个长 度错误的指令。

25 0x0019 磁碟机在磁碟找不到 持定的磁区或磁轨。

26 0x001a 指定的磁碟或磁片无法存取。

27 0x001b 磁碟机找不到要求的磁区。

28 0x001c 印表机没有纸。

29 0x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碟机。

30 0x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x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x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x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 现在无法存取。

34 0x0022 磁碟机的磁片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 number: %3) 插入磁碟机 %1。

36 0x0024 开启的分享档案数量太多。

38 0x0026 到达档案结尾。

39 0x0027 磁碟已满。

50 0x0032 不支援这种网路要求。

51 0x0033 远端电脑无法使用。

52 0x0034 网路名称重复。

53 0x0035 网路路径找不到。

54 0x0036 网路忙碌中。

55 0x0037 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 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56 0x0038 the network bios command limit has been reached.

57 0x0039 网路配接卡发生问题。

58 0x003a 指定的伺服器无法执行要求的作业。

59 0x003b 网路发生意外错误。

60 0x003c 远端配接卡不相容。

61 0x003d 印表机伫列已满。

62 0x003e 伺服器的空间无法储存等候列印的档案。

63 0x003f 等候列印的档案已经删除。

64 0x0040 指定的网路名称无法使用。

65 0x0041 拒绝存取网路。

66 0x0042 网路资源类型错误。

67 0x0043 网路名称找不到。

68 0x0044 超过区域电脑网路配接卡的名称限制。

69 0x0045 超过网路 bios 作业阶段的限制。

70 0x0046 远端伺服器已经暂停或者正在起始中。

71 0x0047 由于连线数目已达上限,此时无法再连线到这台远端电脑。

72 0x0048 指定的印表机或磁碟装置已经暂停作用。

80 0x0050 档案已经存在。

82 0x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档案。

83 0x0053 int 24 失败

84 0x0054 处理这项要求的储存体无法使用。

85 0x0055 近端装置名称已经在使用中。

86 0x0056 指定的网路密码错误。

87 0x0057 参数错误。

88 0x0058 网路发生资料写入错误。

89 0x0059 此时系统无法执行其他行程。

100 0x0064 无法建立其他的系统 semaphore。

101 0x0065 属于其他行程专用的 semaphore 。

102 0x0066 semaphore 已经设定,而且无法关闭。

103 0x0067 无法指定 semaphore 。

104 0x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5 0x0069 此 semaphore 先前的拥有权已经结束。

106 0x006a 请将磁片插入 %1。

107 0x006b 因为代用的磁片尚未插入,所以程式已经停止。

108 0x006c 磁碟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109 0x006d pipe 已经中止。

110 0x006e 系统无法开启指定的 装置或档案。

111 0x006f 档名太长。

112 0x0070 磁碟空间不足。

113 0x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识别字。

114 0x0072 目标内部档案识别字不正确。

117 0x0075 由应用程式所执行的 ioctl 呼叫 不正确。

118 0x0076 写入验证参数值不正确。

119 0x0077 系统不支援所要求的指令。

120 0x0078 此项功能仅在 win32 模式有效。

121 0x0079 semaphore 超过逾时期间。

122 0x007a 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 太小。

123 0x007b 档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标签语法错误。

124 0x007c 系统呼叫层次不正确。

125 0x007d 磁碟没有设定标签。

126 0x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组。

127 0x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128 0x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9 0x0081 %1 这个应用程式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30 0x0082 attempt to use a file handle to an open disk partition for an

operation other than raw disk i/o.

131 0x0083 尝试将档案指标移至档案开头之前。

132 0x0084 无法在指定的装置或档案,设定档案指标。

133 0x0085 join 或 subst 指令 无法用于 内含事先结合过的磁碟机。

134 0x0086 尝试在已经结合的磁碟机,使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5 0x0087 尝试在已经替换的磁碟机,使 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6 0x0088 系统尝试删除 未连结过的磁碟机的连结关系。

137 0x0089 系统尝试删除 未替换过的磁碟机的替换关系。

138 0x008a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结合到已经结合过之磁碟机的目录。

139 0x008b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碟机的目录。

140 0x008c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碟机的目录。

141 0x008d 系统尝试将磁碟机 subst 成已结合的磁碟机 目录。

142 0x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 join 或 subst。

143 0x008f 系统无法将磁碟机结合或替换同一磁碟机下目录。

144 0x0090 这个目录不是根目录的子目录。

145 0x0091 目录仍有资料。

146 0x0092 指定的路径已经被替换过。

147 0x0093 资源不足,无法处理这项 指令。

148 0x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9 0x0095 尝试要结合或替换的磁碟机目录,是已经替换过的的目标。

150 0x0096 config.sys 档未指定系统追踪资讯,或是追踪功能被取消。

151 0x0097 指定的 semaphore事件 dosmuxsemwait 数目不正确。

152 0x0098 dosmuxsemwait 没有执行;设定太多的 semaphore。

153 0x0099 dosmuxsemwait 清单不正确。

154 0x009a 您所输入的储存媒体标 元长度限制。

155 0x009b 无法建立其他的执行绪。

156 0x009c 接收行程拒绝接受信号。

157 0x009d 区段已经被舍弃,无法被锁定。

158 0x009e 区段已经解除锁定。

159 0x009f 执行绪识别码的位址不正确。

160 0x00a0 传到 dosexecpgm 的引数字串不正确。

161 0x00a1 指定的路径不正确。

162 0x00a2 信号等候处理。

164 0x00a4 系统无法建立执行绪。

167 0x00a7 无法锁定档案的部份范围。

170 0x00aa 所要求的资源正在使用中。

173 0x00ad 取消范围的锁定要求不明显。

174 0x00ae 档案系统不支援自动变更锁定类型。

180 0x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182 0x00b6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83 0x00b7 档案已存在,无法建立同一档案。

186 0x00ba 传送的旗号错误。

187 0x00bb 指定的系统旗号找不到。

188 0x00bc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89 0x00bd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0 0x00be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1 0x00bf 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

192 0x00c0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3 0x00c1 %1 不是正确的 win32 应用程式。

194 0x00c2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5 0x00c3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6 0x00c4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197 0x00c5 作业系统目前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198 0x00c6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199 0x00c7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式。

200 0x00c8 程式码的区段不可以大于或等于 64kb。

201 0x00c9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202 0x00ca 作业系统无法执行 %1。

203 0x00cb 系统找不到输入的环境选项。 \r

205 0x00cd 在指令子目录下,没有任何行程有信号副处理程式。

206 0x00ce 档案名称或副档名太长。

207 0x00cf ring 2 堆叠使用中。
回答者: 我思故我问 - 高级经理 六级 12-9 01:24
修改答复: 我思故我问,您要修改的答复如下: 积分规则 关闭

该内存不能read written常见原因
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错误信息:“0X????????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written”,然后应用程序被关闭。如果去请教一些“高手”,得到的回答往往是“Windows就是这样不稳定”之类的义愤和不屑。其实,这个错误并不一定是Windows不稳定造成的。本文就来简单分析这种错误的常见原因。

一、应用程序没有检查内存分配失败
程序需要一块内存用以保存数据时,就需要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函数”来申请,如果内存分配成功,函数就会将所新开辟的内存区地址返回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使用这块内存。这就是“动态内存分配”,内存地址也就是编程中的“指针”。
内存不是永远都招之即来、用之不尽的,有时候内存分配也会失败。当分配失败时系统函数会返回一个0值,这时返回值“0”已不表示新启用的指针,而是系统向应用程序发出的一个通知,告知出现了错误。作为应用程序,在每一次申请内存后都应该检查返回值是否为0,如果是,则意味着出现了故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挽救,这就增强了程序的“健壮性”。
若应用程序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它就会按照“思维惯性”认为这个值是给它分配的可用指针,继续在之后的运行中使用这块内存。真正的0地址内存区保存的是计算机系统中最重要的“中断描述符表”,绝对不允许应用程序使用。在没有保护机制的操作系统下(如DOS),写数据到这个地址会导致立即死机,而在健壮的操作系统中,如Windows等,这个操作会马上被系统的保护机制捕获,其结果就是由操作系统强行关闭出错的应用程序,以防止其错误扩大。这时候,就会出现上述的“写内存”错误,并指出被引用的内存地址为“0x00000000”。
内存分配失败故障的原因很多,内存不够、系统函数的版本不匹配等都可能有影响。因此,这种分配失败多见于操作系统使用很长时间后,安装了多种应用程序(包括无意中“安装”的病毒程序),更改了大量的系统参数和系统文件之后。
二、应用程序由于自身BUG引用了不正常的内存指针
在使用动态分配的应用程序中,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程序试图读写一块“应该可用”的内存,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预料中可用的指针已经失效了。有可能是“忘记了”向操作系统要求分配,也可能是程序自己在某个时候已经注销了这块内存而“没有留意”等等。注销了的内存被系统回收,其访问权已经不属于该应用程序,因此读写操作也同样会触发系统的保护机制,企图“违法”的程序唯一的下场就是被操作终止运行,回收全部资源。计算机世界的法律还是要比人类有效和严厉得多啊! 像这样的情况都属于程序自身的BUG,你往往可在特定的操作顺序下重现错误。无效指针不一定总是0,因此错误提示中的内存地址也不一定为“0x00000000”,而是其他随机数字。
如果系统经常有所提到的错误提示,下面的建议可能会有帮助:
1.查看系统中是否有木马或病毒。这类程序为了控制系统往往不负责任地修改系统,从而导致操作系统异常。平常应加强信息安全意识,对来源不明的可执行程序绝不好奇。
2.更新操作系统,让操作系统的安装程序重新拷贝正确版本的系统文件、修正系统参数。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
3.试用新版本的应用程序。

运行某些程序的时候,有时会出现内存错误的提示,然后该程序就关闭。

“0x????????”指令引用的“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0x????????”指令引用的“0x????????”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不知你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故障吗?(0x后面内容有可能不一样。)

一般出现这个现象有方面的,一是硬件,即内存方面有问题,二是软件,这就有多方面的问题了。

下面先说说硬件:

一般来说,内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主要方面是:内存条坏了、内存质量有问题,还有就是2个不同牌子不同容量的内存混插,也比较容易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散热问题,特别是超频后。你可以使用MemTest 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内存,它可以彻底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

假如你是双内存,而且是不同品牌的内存条混插或者买了二手内存时,出现这个问题,这时,你就要检查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或者和其它硬件不兼容。如果都没有,那就从软件方面排除故障了。

先简单说说原理:内存有个存放数据的地方叫缓冲区,当程序把数据放在其一位置时,因为没有足够空间,就会发生溢出现象。举个例子:一个桶子只能将一斤的水,当你放入两斤的水进入时,就会溢出来。而系统则是在屏幕上表现出来。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windows2000和XP系统上,Windows 2000/XP对硬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一旦遇到资源死锁、溢出或者类似Windows 98里的非法操作,系统为保持稳定,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另外也可能是硬件设备之间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下面我从几个例子给大家分析:

例一:打开IE浏览器或者没过几分钟就会出现"0x70dcf39f"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的信息框,单击“确定”后,又出现“发生内部错误,您正在使用的其中一个窗口即将关闭”的信息框,关闭该提示信息后,IE浏览器也被关闭。 解决方法:修复或升级IE浏览器,同时打上补丁。看过其中一个修复方法是,Win2000自升级,也就是Win2000升级到Win2000,其实这种方法也就是把系统还原到系统初始的状态下。比如你的IE升级到了6.0,自升级后,会被IE5.0代替。

例二:在windows xp下双击光盘里面的“AutoRun.exe”文件,显示“0x77f745cc”指令引用的“0x00000078”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而在Windows 98里运行却正常。 解决方法:这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问题,winXP的系统,右键“AutoRun.exe”文件,属性,兼容性,把“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项选择上,并选择“Windows 98/Me”。win2000如果打了SP的补丁后,只要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c:\\winnt\\apppatch\\slayerui.dll。右键,属性,也会出现兼容性的选项。

例三:RealOne Gold关闭时出现错误,以前一直使用正常,最近却在每次关闭时出现“0xffffffff”指令引用的“0xffffffff”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的提示。 解决方法:当使用的输入法为微软拼音输入法2003,并且隐藏语言栏时(不隐藏时没问题)关闭RealOne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在关闭RealOne之前可以显示语言栏或者将任意其他输入法作为当前输入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四:我的豪杰超级解霸自从上网后就不能播放了,每次都提示“Ox060692f6”(每次变化)指令引用的“Oxff000011”内存不能为“read”,终止程序请按确定。 解决方法:试试重装豪杰超级解霸,如果重装后还会,到官方网站下载相应版本的补丁试试。还不行,只好换就用别的播放器试试了。

例五:双击一个游戏的快捷方式,“Ox77f5cdO”指令引用“Oxffffffff”内 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并且提示Client.dat程序错?/div>

网友A:
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解释的太专业了  受益了  不过我安装的 GX Works2 1.77F还是很好的  不过只是学习没有真正的链接PLC,现在做程序好像是没问题的
永远年轻

网友C:
重装系统或还原系统再安装一般可以解决
學無止境

网友D:
楼上太专业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