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机可频繁正反转连续运行

楼主(2015-01-16):
正转0.7秒,停止1.3秒,反转0.3秒.1小时重复1200次。一天大概是12000次。什么电机受的了。

网友A:
应该是有 好像记得是特种电机 但是必须有强制冷却系统 也就是它冷
永远年轻

网友B:
负载多大,看下有合适的伺服或步进怎么样

网友C:
步进伺服电机

网友D:
伺服电机可以吗?

网友E:
步进伺服都可以,只要负载可以满足

网友F:
交直流电动机经过设置后均能实现正反转,但像你说这样间隔0.3秒的应该是没有,因为一对磁极的电动机是2975转每分钟,

网友G:
精度要求高的用伺服步进, 普通电机可以选住友的。 两者都要加额外风冷

网友H:
我想是没有。0.3秒电机都还没有真正转起来。

网友I:
如果想耐用就用机械方式来实现,如果不打算改机械部分,用伺服是可以的